EF750柴油机故障排除---[请教]

楼主(2007-08-06):
一台EF750柴油机,在现场使用,冒蓝烟,更换了活塞,缸套及环以后,出现了新问题,曲轴箱窜气严重,伴随发动机无力.请高手指点.

楼主:

版主:怎么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呀.您能亲自帮我分析一下吗?不考虑缸套活塞及环本身的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

冒蓝烟,烧机油了,看看四配套把,按照你说的情况来说的话,是更换四配套不合理造成的。因为汽缸套是分组的,活塞也是分组的,更换新的四配套以后出现曲轴箱窜气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进行合力的分组匹配安装,到维修站,重新更换一套就可以了。
          ---------------------一点见解

网友:

楼主安装的时候是否检查了配合的情况?装配是否有问题?这种情况是气缸漏气

楼主:

感谢二位的解答,原厂的缸套活塞都是要分组的,这一点我也知道,这次我们买的是广东肇庆的缸套,台湾的活塞,原厂的环,也许问题是出在这里,也谢谢4楼那么晚了还在关注我的问题,正如3楼所说,要按组别进行合理的组配,分组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合理的配合,我手头没有日野车的数据,是参照三菱8DC系列来做的,活塞与缸套的配合间隙0.2左右,活塞环的闭口间隙0.45-0.50,活塞环与活塞的端隙0.1左右.符合8DC系列的标准.

网友:

我有个见解,问题不是出现在活塞环和气缸的身上,这个问题可能是出现在内排气不通的现像,楼主是否有检察内排气孔是否堵塞?

网友:

对了内排气孔指的是下气通道

楼主:

戴福龙你好,
能否说得具体一点,下气道指的是哪儿?谢谢

网友(2007-09-09):

楼主..你的发动机搞好没?我的750也是跟你同样毛病...活塞是不是分左右的?
谢谢赐教

楼主(2007-11-02):
楼上的你好,好久没有来,今天才看到你的贴,活塞是分左右的,不可装错。
我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依然冒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