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件用什么车刀好车?

楼主(2007-08-06):
不知车不锈钢件用什么材质的车刀?我用白钢老是烧

网友:

请到:http://bbs.cmiw.cn/forums/108473/ShowPost.aspx。

网友:

YG8

网友A:

YGB是什么材料?

网友:

楼上看错了,是YG8(罗马数字的8),不是YGB。

网友:

正好这两天我接到一批不锈钢的单。什么刀到都使了,感觉yg8的刀具比YT15的耐用好多。翻阅相关资料获悉不锈钢含钛,YT刀具也含钛,在高温下会产生粘结磨损,而且不锈钢切削时散热性极差,所以极易产生高温。。。。所以后改用YG8的,不过也要狂加冷却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看错了,是YG8(罗马数字的8),不是YGB。

0 q+ P C7 k5 |8 ?

敢问前辈,书上说不锈钢的切削速度为70~100多S/min ,可我觉得这好不切实际啊。一个外圆为20的工件,其转速启不要达到每分钟1114转以上??那得用什么刀具啊????我平时都是35s/min 左右。。后来翻阅相关资料获悉

网友:

楼上心蓝网友好!

书上的数据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作为参考用。从不锈钢的切削特性、并根据我的经验,是需要比较快的线速的,你所讲的1114n/min转速是应该达到。同时要选好刀具,做好冷却。 不锈钢粘刀。

网友:

用自贡出的YT767比较好用。

网友(点评):
俺就是自贡的,哈哈,

网友C:

用YW2也挺好用的。

网友:

YW刀片车不锈钢效果很好,YG8也可以,公司实践证明。

网友:

正常情况下如楼上说的没错。
如果刀片是一般的YW的话,自己刃麽刀具的技术过硬,
最好自己在刃麽一下。

网友:

我就是车工,经常做不锈钢,YT15车刀容易烧,YG8车效果马马乎乎,YW1刀加皂化液我绝的最好用,转速和走动量跟车钢件差不多。

网友:

13楼的朋友。你说的方法只适用于加工较小直径的不锈钢材料,
或者是低等级的不锈钢,正常情况下,不锈钢的与45#加工系数
相比较是0.78左右,如果是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就只有0.5了,
一看你还要走很长的路,呵呵。
随便给别人下定义不好,下次改正,^_^

网友(2009-10-24):
近来学习了 刚好下个礼拜也要做不锈钢的

网友:
能不能让不锈钢在切削过程中断屑????绕得很烦啊…………

网友:
我以前是打S3500 F0.02
1 A9 V% \# r  z) }, E每次下5mm4 s+ ]! C$ m: J7 c
用的是UF20的刀,大概可以用1两天吧,容易烧!!切削油要专用的那种

网友:
性价比还是YW高,YG8价格好像要贵不少

网友:
我们虽然用的是YG8。但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是YG8的。

网友(2011-10-03):
要做锈钢的了,

网友:
PR930应该就可以吧!不过车出来没那么光!初学者!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YW2也挺好用的。

用YW系列比较好,我在铣床上用的就是,感觉不错.

网友(2011-12-19):
引用 网友A:
YGB是什么材料?

嗯  G8  G3貌似也都行 再有就是 W1 W2 W3 W4更好  还有YT726最好了吧? 但是温度要求高 ...

网友:
YG8,加冷却液就可以,转速不要太高,进给量大点

网友:
我认为,不锈钢份很多种,选择刀具关键是看不锈钢所含元素。主要看是否含钛元素。有人认为YT15好用,那时因为你加工的不锈钢不含钛元素。不锈钢热传导性不好,所以应选用耐磨,韧性好的刀具。YT15侧重硬度,YG8,YG6侧重韧性,.最好为通用刀具YW1,Y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