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皮带转动时主轴会有异音---[请教]

楼主(2007-08-06):
台钻上的主轴异音,当皮带转动时主轴会有异音。可能这种异音很难避免,请对此比较熟悉的大侠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Re: 继续主轴异音的讨论

楼主您好!

当主轴运转时发出异常声响,应该首先考虑轴承,失油干磨、损坏失效等等。再就是连主轴都磨坏了也都有发生过,不过那就很严重了。

楼主:
Re: 继续主轴异音的讨论

那有无可能类同于皮带的滑移?因为电机的速度是通过皮带传动到主轴的,在带轮和主轴间有花键连接,我就想这两者间是不是也有滑移呢?

网友:
Re: 继续主轴异音的讨论

皮带传动的特点就是安静,无杂音。至于花键,即使有虚位也是启动的一下子,不过我认为不是那里,具体要拆卸才能够判别的。

楼主最好把台钻的机构图传上来。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检查轴承

网友:

同意老马意见,里面没有什么玩意!!

楼主:
Re: 继续主轴异音的讨论

好的,我了啦。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