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堆焊---[请教]

楼主(2007-08-06):
我们35CRMO的材料堆焊是用的SH.J107CR的焊条

请问: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用什么样的焊丝焊接35CRMO ?

能否使用上海林肯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的 KFX-712C 的气体保护药芯焊丝

如果不能使用,那还有哪些牌子\型号的焊丝可以用来焊接35CRMO!

楼主:

晕哦,有人能回答吗?

网友:

据楼主的帖子,我理解是在35CrMo材料上进行堆焊,是为了保证材料外形尺寸,是吧?
若SH.J107CR焊条堆焊可以,那就选择与它对应强度且含碳量低一些的焊丝,请将您所
选用的焊条和焊丝的化学成分及强度对比。

网友(2007-12-24):
请楼主说清35CrMo究竟是母材还是堆焊材料?堆焊的目的是什么?耐蚀?耐磨?

网友(2008-10-27):
修补

该轴的材料为35CrMo中碳调质钢,因在车加工时被车小了尺寸,所以堆焊修补到尺寸,问题在堆焊过程中什么样防变形,请高人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