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器和回油过滤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6):
冷却器和回油过滤器进油和回油接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要是它们都是正常接好,如果在冷却器和回油过滤器进油口出现吸空现象(就是在冷却器和回油过滤器前面出现负压力)油是否能到留???

请高手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冷却器的接反会降低冷却效果,滤油器接反可能损坏滤芯,滤油效果也会很差。后一种情况是能够发生的,会有倒流的现象

网友:

不会倒流

网友:

风冷式油冷却器应该对进出口没有限制,

网友:

冷却器产品应该没有反接的问题,但是滤油器是有的,滤油器反接,会产生滤芯损坏,如用过一段时间再反接,还会把过滤下来的污染物再带回到系统中去.

网友(2009-02-22):
滤油器的结构一般是单面有金属支撑的,用来承担滤油器中油液的压力,接反了就没有金属支撑了,因为滤芯本身是没有支撑油压的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