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纤检测产品数量---[请教]

楼主(2007-08-07):
现在用PLC连接触摸屏,用光纤检测产品数量,为什么产品移动快的话,触摸屏显示不过来。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是由于触摸屏的反应速度慢所至。

各种触摸屏技术都是依靠传感器来工作的,甚至有的触摸屏本身
就是一套传感器。各自的定位原理和各自所用的传感器决定了
触摸屏的反应速度。

syw  070807---09.13

楼主:

这个有没有办法克服?  必须更换触摸屏吗?  谢谢

网友:

回楼主:如果用触摸屏显示的话,无法克服,因为触摸屏的反应速度比较慢,这点开门造车老师已经解释了,如果楼主要解决,可以去找一下PLC高速处理模块,看能否有所帮助!

楼主:

我看到我们公司买别人的机器上面可以的.

可能我没说明白,只要触摸屏上能够显示出产品数量就可以了.  我现在接高速计数器可以显示,但在触摸屏上不行.

网友:

回楼主:我想了一个办法,如下:
用PLC内的高速计数器统计产品数量,而触摸屏上显示的地方直接对应该高速计数器。楼主试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

我用的PLC是三菱FX1N系列的,触摸屏是E-VIEW的, 不行.

网友:

你说的PLC与触摸屏我也使用过,那么请问楼主,你现在运行时的频率是多快呢?(即每几秒检测到一次光纤开关)

楼主:

一秒1000以上

网友:

只是用于显示,不影响控制结果:多次检测(例如100)后显示一次。E-VIEW的通讯口的速度也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