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双头或多头螺纹,我总结的

楼主(2007-08-07):
车双头或多头螺纹,用G76后面跟L;G92起始点偏螺距;G32后面跟Q,双头螺纹应是 Q180000.

请指教!

网友:

 什么系统!!!!

网友:

呵呵 ,fanuc系统。应该都知道吧。新手可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