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忙翻译一下材料,谢谢~

楼主(2007-08-07):
STEEL
SPRING STEEL
M.S.
EN4
BS 3706 GRADEL
S.RUBBER
SYNTHETIC RUBBER
EN26
EN9

各表示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STEEL   钢

SPRING STEEL 弹簧钢

SYNTHETIC RUBBER   合成橡胶

其他的不懂

网友:

EN9
EN26
都是英国钢号

网友:

常用BS标准(British Standard Specification)。BS钢号主要按用途来表示,不能表示出钢的化学成分。其编号为BS××,××是编号数,不一定具有特定涵义,也不一定是顺序号。其中主要有BS970钢号、BS工具钢钢号及BS1501钢号等,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钢号表示方法,具体使用时须查阅有关手册。下面仅作简介:

Ⅰ.BS970钢号

它包括大部分优质钢,主要是结构钢和部分不锈钢及耐热钢。BS970钢号均以“En”开头,随后是顺序号表示不同用途,例如En8。有的还在尾部标有一、两个字母:A、B、C、……M,以表示在成分或加工方法上的一些差别,如En8B、En8BM等。

En1~En9、En32、En42、En43、En44、En49等为各种用途的碳素钢。

En10~En50(除以上指出的牌号之外)为各类合金结构钢。

En51~En61为不锈钢和耐热钢。

En100、En110、En111为低合金钢。

En201、202、206、207、320、325、351……等为各类合金渗碳钢。

Ⅱ.BS标准工具钢钢号

按用途分类表示,一般都以“Type”开头,具体编号如下:

(1)       凿具用

Type(A)1相当我国的8V钢(以下同),

Type(B)2≈5CrW2V。

(2)       冷拔模具用

Type1≈CrW5,Type2≈W5CrV。

(3)       冷加工用

Type(A)1≈Cr12V,Type(A)2≈Cr12MoV,

Type(B)≈Cr5WmoV,Type(C)≈9CrWMn。

(4)       热加工用

Type(A)1≈Type(B)5、Type(B)6、Type(B)7、Type(D)1。其中

Type(A)1≈3Cr2W8V

Type(B)7≈4Cr2Mo

Type(D)1≈T7~T13钢

(5)       造型工业用

Type1~Type5。其中

Type1≈Cr12V

Type5≈5CrMnMo

(6)       高速工具钢

(A)14%—W——含14%W和0.5%V的钨钢;

(A)18%—W——含18%W和1%V的钨钢;

(A)2%—W——含22%W和1.5%V的钨钢;

(B)5%—Co——18—4—1型加10~16%Co。

Ⅲ.BS1501钢号

常见的有三个钢号,都是不锈钢。其中

BS1501—613≈0Cr13

BS1501—821B≈18—8型不锈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2008-05-14):
感谢4楼的资料。正有用!!

网友:
兔爷,有无具体标准?我邮箱:yujiulong0920@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