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钢丝的调直---[请教]

楼主(2007-08-07):
我司主要生产装订材料,常用原料是1MM左右的包胶钢丝,调直成度直接影响成品质量。总观行业设备在这方面都很欠缺。今天看到这里高手如云,想请大家帮忙。

网友:

参考校平机原理,可将钢丝经过多次反复弯曲进行校直。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一般钢丝都是采用校平机的做法 根据自己具体要求做些改动

网友A:

贴一张钢丝校直的设备图片供参考。
图为钢丝校直部分。框形件上排列有若干圆柱(这台设备可以是9个,图上最左边一个空着没装),圆柱中间有圆孔。可以移动圆柱位置,调节圆孔与框形件旋转轴线的偏离距离,然后以螺钉固定。图上螺钉在背面,可以看到。钢丝从图片右端开始,依次穿过这些圆孔,被左端的机构带动往前拉,同时框形件由皮带带动高速旋转,钢丝就被多方向反复弯折而校直。
楼主的钢丝包胶,如要用此类方法校直,则穿钢丝的孔一定要足够圆滑。

网友:

害怕伏枥 友好!

你的几个设计都有发明点,所以我很注意你的发言。但你在4楼的帖图再配合你的发言,
我没有理解其工作原理。

1、框形件上排列有若干圆柱(这台设备可以是9个,图上最左边一个空着没装),
圆柱中间有圆孔。-------理解

2、可以移动圆柱位置,调节圆孔与框形件旋转轴线的偏离距离,然后以螺钉固定。
图上螺钉在背面,可以看到。------理解

3、钢丝从图片右端开始,依次穿过这些圆孔,被左端的机构带动往前拉,
同时框形件由皮带带动高速旋转,钢丝就被多方向反复弯折而校直。
---------这部分没有理解?

//***********************************************

从你的设计思想看:“钢丝就被多方向反复弯折而校直”

我的理解好象是:
1、框形件上排列的“9个圆柱”的9个端头,在探出框形件的一边时,
应该形成递减波浪形包络线。

2、照片上后面的那个长轴上应该有个轴向槽。

3、照片上后面的那根长轴对应9个端头处,应该有个径向槽……

我不知我的猜想是否对?

谢谢!

syw  070808---09.21

网友:

  害怕伏枥 大侠:

很巧妙的设计。

我理解的对吗?
蓝色线表示钢丝绳。
青色箭头是旋转方向。
红框里是固定用螺钉(圆柱体的固定应该是类似于紧钉螺钉吧)。

有几点还想请教一下:
矫直时,圆柱体是不是只能轴向动(图上白色箭头),不能转,否则影响矫直。
转速一般是多少,电机多大功率。
最大能矫直多粗的钢丝绳。

网友:

一两酒 友好!

你的理解是对的!
我没注意到后面的滑轮。

谢谢!

syw  070808---10.03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师!

   我仔细看了大师们的回复我补充说几点,请多指教:

1)我传一份图(是我现有设备的机构);

2)四楼大师的我曾用了,具体情况我说下:你的装置优点:调直做到了360度范围的(是在高速旋转前提下)。但这在1MM材料会有很多未知的现象我就不一一说明了-----我也是用了才知。另外我的原料是包胶这个设计致命的就是破胶。

以上是我的个人一点看法:我发这帖意在广集这方面的知识,请多指教!另何想法,构思我都会一一试,并会把我个人结果说明。

网友:

细钢丝不好矫直,要用多辊加拉力的组合方式,单用一种办法效果不很好,看了害怕伏枥大虾的结构,很好,

有几个小建议,对细钢丝,进口段辊距也许可以再密些,现在的辊数少,可以增加几组,

出口段加一个拉力器,消除大的波浪,可以试试看。

楼主:

还是那句话大师谢谢了,出线大波浪的问题我用的也是你的设计原理(增加后拉力),这方法线直了胶没了问题就在这,帮我想想还有那些构思。1MM我真被害苦了!!另外我不知这儿怎上传图片和图纸---见笑,能教我吗?我想上传我的设备图让大家有个更深了解。

网友:

把图片作为附件上传就可以,就在下面浏览处,选择图片路径后上传,和电子邮件附件差不多。

网友:

钢是我另类朋友大虾:请详细说说,钢丝本体和外敷层是如何处理的,强度有多大。

既然大虾已经用到了张力的原理,就要把这东西用尽,不行了,可以作翻回去调辊子的问题呀!

网友:

直接用拉不行吗。

楼主:

我司产品大家都应见过,是装订材料---挂历和笔记本的装订(行业上叫单圈,yo双线圈)材料情况大家看了就会明白,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首要的是钢丝的直度。

直接用拉不能用,因生产设备走丝机构的特殊原因。

我尽快把我自己生产的设备上传!

网友:

我知道那东西了,你可以先拉大的盘卷,保证应力状态的同向,再矫直,可以试试看,

细钢丝就是难弄,试试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和技巧。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四楼所展示机器的原理很好,楼主校直1mm粗的包胶钢丝,在机器高速旋转,钢丝从机器里拉过的过程可能会将胶刮脱落了。要是将机器的校直部分密封起来,里面放上油,作为润滑减缓磕碰物质,另外在可行的情况下给有加热,但温度应低于包胶钢丝的胶易脱落温度,钢丝进出口处用尼龙垫挡住油。

  我是新手,大家请指教!!

网友:

机器的密封装置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就像打开车的后备箱一样,方便装料,要是焊死了就没法上料了

网友:

可以采用多滾轮拉。

网友:

4楼大侠介绍的调直机我用过,并非是“钢丝被多方向反复弯折而校直”的原理。真正的调直过程哪位大侠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通过偏心离心力的360度拉扯,让铁线直出?

网友:

20楼ty55 网友好!

改为:多方向、正弦递减弯折、校直原理。
如何。

如同,将被磁化了的手表,在交流磁场中的退磁原理一样。

syw  070809---22.13

楼主:

大家再想想有什么好方法,你们说的我基本都用过,都有一些问题。我们这行的设备就这问题引起产品极不稳定。(现有设备----采用多滾轮拉)

网友(2009-02-04):
微细钢丝矫直(0.07~1.5MM)

专注:微细精密领域;专业设计、生产:微细探针设备(金属丝矫直直径:0.07~1.5MM;研磨设备)
深圳中芯精密测试公司 www.iccpt.com.cn
0755-21205042;15118027158
刘R

网友:
大胆一把,将4楼圆柱上小孔之功能用3组滚子代替,采用3个圆弧点夹住细钢丝如何?滚子边缘修成R,做个实验看会不会刮脱钢丝外附层!

网友(2009-07-24):
包胶钢丝无法用普通方式调直,需要采用特殊的模具进行调直,用双曲线法很难完成1毫米的细丝调直,鄙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机器形状如下图

网友(2009-09-22):
可以用更简便的方法,在空心轴端部搞个钻卡头,夹个弯成带直头半圆形细管,用皮带轮带动旋转,钢丝从管中穿过,就OK了。

网友:
自动弹簧机上就有钢丝矫直的装置,弹簧钢丝在弯曲成型之前需要先矫直,它所采用的方法是用纵横布置的滚轮用压力进行矫直,矫直滚轮排列较密,每对滚轮呈90度布置,钢丝前面有牵引滚轮,带动钢丝前行,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同意害怕伏枥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我来上几个图片吧,平常没有仔细研究过,与大家共学习。

网友:
我看,让校直棍旋转起来,,钢丝拉直,连续进给,效果好一些,我做过铜管矫直机,一般是90度2个方向

网友(2010-07-10):
此料为30GrMSi

此料为30GrMSi
回复 楼主:

    QQ376485539     1个直径以上钢丝校直,上图为0.76   30GrMuSi

网友:
大侠们啊,现在的问题点不是高直的问题啊,是怎么不破坏包在外面几胶层啊,怎么就不看主要矛盾呢

网友:
0.3mm不锈钢丝如何校直啊?这个很有市场,行业里做这个的好像很少。

楼主:
看来没什么好的法子,我现在只能把后面的设計改了。

楼主:
大侠们啊,现在的问题点不是高直的问题啊,是怎么不破坏包在外面几胶层啊,怎么就不看主要
----------------
问题说点子上了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一般钢丝都是采用校平机的做法 根据自己具体要求做些改动

网友:
请教,该设备最细可骄直多细的钢丝

网友(2010-08-31):
一毫米的就是难调啊

网友:
5楼的设计简单、实用

网友:
增长见识了,感谢害怕伏枥前辈!

网友:
我司主要生产装订材料,常用原料是1MM左右的包胶钢丝,调直成度直接影响成品质量。总观行业设备在这方面都很 ...
引用 楼主:

    包胶钢丝?能不能介绍下相关资料呀?

我想有些东西是否可用它。

网友(2011-03-14):
没看明白,你们现在有没有做出来啊

网友(2011-06-26):
回复 网友B:

我们正在做1mm的不锈钢丝矫直,但是目前效果不理想,希望共同交流学习

网友:
来的晚,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四楼前辈所说的设备,我司现有两台,矫直效果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1.5mm表面有绝缘漆的铜线,采用的是纵横布置的7棍矫直机构,勉强能满足要求。

网友(2018-07-04):
引用 网友A:
贴一张钢丝校直的设备图片供参考。
图为钢丝校直部分。框形件上排列有若干圆柱(这台设备可以是9个,图上 ...

这个设备哪里有卖的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