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熔深---[请教]

楼主(2007-08-07):
各位老师们:

j$ \" ^; t6 X v

            焊缝的熔深一般在什么范围内呢?(埋弧焊、手工焊、氩弧焊)。这个熔深一般和什么有关的呢?焊缝的宽度是不是破口宽度+2。

   我是一个非焊接专业的在搞焊接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楼主,焊缝熔深主要受焊接规范的影响,没有具体的参数,一般情况埋弧焊的熔深要大,在3~6mm不等,手弧焊一般在1~3mm,氩弧焊熔深一般在1~2mm,焊接电流大小直接影响到焊缝熔深;  而焊缝宽度的实际值是熔覆金属的宽度,其值大约在坡口宽度+2mm,但不一定,焊接电压大小直接影响到了焊缝宽度。
在社区有该方面的焊接资料,去下载看看!

网友:

晕啊 焊接涉及的方面很广的

网友(2013-08-27):
CO2焊法是电流控制熔深,电压控制熔宽

网友(2014-01-13):
熔深要根据焊件厚度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