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机联机软件出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07):
我们公司的法利莱(华工)激光切割机,编程电脑和激光机电脑用联机软件通过COM口连接。

前几天编程电脑从装系统后,就与激光机的工控电脑联不上了。现只能用软盘,很麻烦。

我将此联机软件上传,谁用过这软件?请看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你上传的软件帮你验证了,解压、安装都没问题。
我估计问题出在BIOS设置上。最好找个安装系统的熟练的人帮你做这件事。

那位同行的网友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syw  070808---10.28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非常谢谢您的建议。我刚看了一下BIOS设置,与常见的不一样。下午太忙,明天我再找人试试。

楼主:

我将BIOS设置恢复到原始设置不行后又从设置了COM口也不行。

还望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你的软件安装以后,是安装在(C:\WINDOWS\windnc\)目录下,
经对名为(Sec.bat)的批处理文件检查,发现该文件已经损坏,
你想法将软盘中的批处理文件考到该目录下,并对其修改一下,试试。

syw  070809---21.53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中对此问题的深入关注.我明早试一下.如是软件的问题,我再让厂方传一份试试.

再次感谢!

楼主:

我让厂家又传了一份软件及设置数据。还是不行。厂方已派售后人员过来维修。但需等两天。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你在主楼附件中给的压缩文件解压后,共得到如下13个文件。

第2个文件是:
Sec.bat-------这个文件应该是文本文件,但你的这个是乱码。

等你的问题解决后,你再上传一个新的安装文件上来,我想知道
故障是否出在这个批处理文件上。

syw  070813---17.06

//***************************************

Install.ex_
Sec.bat----------------这个文件应该是文本文件,但你的这个是乱码
setup.exe
Uninst.ex_
Uninstal.ex_
Windnc.ex_
Windnc.hl_
Windnc.in_
Winstall.hl_
Winstall.inf
winstall.msg
Winstalp.dl_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我把厂家新传来的软件上传,您看是否有问题。
厂家来人维修要下星期才能道。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你在9楼上传的附件中的“Sec.bat”文件还是有问题。

具体见我在本楼层中上传的附件。

syw  070813---20.35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我看过“Sec.bat”文件,可只是一闪而过,看不清.
我对软件的知识基础太差.还需多多学习.要学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将我10楼上传的附件解压,然后进入到“我在飞--激光系统装机问题”目录中,

单击---“Sec.bat”---鼠标右键---编辑---用记事本看

再单击---“bf.bat”---鼠标右键---编辑---用记事本看

然后对比看一下。

你在10楼的发言:我看过“Sec.bat”文件,可只是一闪而过,看不清.
你用的是双击---双击是运行!

你将我们讨论的本网页的地址邮给协作单位,让他们看一下。

syw  070814---05.25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我今天一早去怀柔办事刚回来.已将这地址传到设备生产企业售后主管的邮箱.明天再和他联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现问题已解决。厂方的售后人员说是从装的XP与联机软件有冲突,我们又找了张以前的XP盘从装了以后就可工作 了。但我还是没有明白问题的确切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