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抛丸后的铸铝件放置一段时间后长白毛?---[请教]

楼主(2007-08-07):
如何防止抛丸后的铸铝件放置一段时间后长白毛?

谢谢!

网友:

封闭处理

网友(2007-10-15):
抛丸后的铸铝件可以做钝化处理,以防止腐蚀,如果要长时间放置,可用防锈油.

网友(2008-01-25):
不知道您需要防氧化多久呢?一般可以采用钝化,封闭,或者清洗防锈,根据您所需时间及后续加工工艺的不同,推荐不同的处理方式

网友:
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我公司的产品中。
这个产品是铝铸件,一面加工。加工完后进行浸渗处理。也曾发现过产品表面长白斑。
后来分析是空气潮湿,保管不善的缘故。一般是尽量保持产品所处环境的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