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加工热处理工艺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7):
为什么,热连轧机(中宽带)所用粗轧工作辊大改小后,使用更好用,热处理起多大作用?

网友:

什么材料?
直径大改小(原直径?现直径?),其他有没改(例材料,热处理)?
什么更好使了?

楼主:

用大辊改为直径1050,辊面宽850,总长约5米的轧辊.改后的辊,比新做的辊好用

楼主(2007-09-13):

轧辊堆焊一般堆焊层有多厚,今天有厂家介绍多厚都行,真的行吗?

网友(2010-06-03):
轧辊堆焊一般用合金材质,堆焊层有50~100厚,堆焊后退火消除内应力。使用效果难说,跟轧辊本身的内部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