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和区别不锈钢304 和 302?---[请教]

楼主(2007-08-07):
请教大虾们:

怎么检测和区别不锈钢304,不锈钢302.是不是用溶剂溶解,然后通过光谱测CR等的含量?

网友:

应该是看奥氏体的含量吧

楼主:

  外包加工罐子 材料:不锈钢304  验收时怎么快速检测设备的材质---这在现实生产中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