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测短圆柱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7):
我有一个件,有一个空间斜圆柱孔,孔深6MM,需用三座标测量圆柱轴线与底面夹角。由于圆柱较短,我们用的是手动测量机。测一次,一个数值,而且可以相差1-2度。难道和采点位置有关?怎么测能够数值一致呢?我用的测量机刚校准完毕,不会有太大误差。急盼!!

网友:

这种斜孔圆柱与底面角度的误差大都是因为测量圆柱时的二个截面采点不好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同一截面的点Z方向高度是不一样的,圆要尽量垂直与轴心线采点,手动机器的测量处理程序简单,重复误差会有,但不至于相差1-2度,需要反复的练习的!不坊再试试!

网友:

看下吧!也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测量斜圆柱是非常困难的,要测好极不容易。尤其是手动测量,测量时,探测方向应该朝向测量点的法向方向,手动测量时几乎达不到,因此需要增大采点密度,给出尽可能多的点,以减小由于单个测点的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测量完毕后,看看整个圆柱的形状误差,如果太大,可以考虑再次测量。2度的变化在6mm上大约为0.2mm的变化量。多给几个截面,每个截面至少6个点。只要时间允许,越多越好。

网友(2007-09-13):

ONE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旋转角度然后自动量测。(孔的光洁度OK的情况)
TWO还可以把针规插近斜孔在手动量测。(孔的光洁度NG的情况)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自动测量机。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有一次下面的一个作业圆给一个老师傅测量类似你说的这种孔。结果是孔总是偏小。后来我采用了如下测量。
1。使用稍大号的测头
2。将测头方向调整到与孔德方向基本一致
3。旋转坐标系,使坐标系的一个轴向和孔的理论轴向一致
4。自动测量
结果是孔的直径,孔与基准面的角度都完全合格。

不知道对你有何启发?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自动测量好,用圆柱所在的面做基准,调整好测头的角度,自动测量圆柱

网友(2008-03-10):
6楼用的是哪家的设备,和我用的类似,其实我觉得圆柱角度测量,只要检测时候不碰测针,孔内壁粗糙度良好误差应该都很小,还有种麻烦的方法就是做专用夹具,将角度调整到与设备一致的位置

网友:
肯定和采点的位置由关系.
1. 如果是手动三座标,测量精度与测量员的操作有直接关系.
2.测量圆柱是尽量在于圆柱垂直的截面上均匀的取点,截面数量可多些,每个截面点数可多些.
3.测完后看一下圆柱度怎么样,尽可能小.

网友:
我也用过手动的,和采点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与每一位操作者也有关系,看你的零件可不可以调整孔与测头轴线平行,这样测量方便些

网友:
引用五楼说法:
Re: 三座标测短圆柱问题---[请教]
ONE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旋转角度然后自动量测。(孔的光洁度OK的情况)
TWO还可以把针规插近斜孔在手动量测。(孔的光洁度NG的情况)

但原因估计还有一个:探针补偿
斜面圆探针需要补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