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扫描,没有做出来---[图,请教]

楼主(2007-08-07):
如下图所示,我试过了扫描,还有可变截面扫描,但是没有做出来,如果有知道的大虾,麻烦说一下,就ok,原来好像学过了,但是现在忘了。

网友:

这图是在SOLIDWORKS中画的吧?
这应该不需要什么变截面扫描吧?
在sw中画,可以先扫描画一个弯管,再把它下边切平了。不知道pro/e中可不可以。

网友:

画条基准曲线,然后沿曲线进行扫描就可以了。扫描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草绘截面不能太大,被曲线的弯角限制了的。
图上的弯角似乎比较粗大,也许是用了变截面扫描吧。

楼主:

恩,是啊,sw可以直接用 放样,但是proe 就只能用扫描了,我试了半天,都不行,最后还是先扫了,然后切除

网友:

我看拐弯的地方好像直径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不然就直接用pro/e扫描出来了
两头的话切除就好了

网友:

放样

楼主:

5#就是我现在做出来的,但是我感觉proe 好像有个命令能够实现,而不需要切除,

不过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拐弯的地方直径一样,可能是sw的 显示问题吧

6#的,:-),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把 sw里面的那个放样特征用proe生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