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的顶尖,用3个月就不行了---[求助]

楼主(2007-08-07):
你们谁知道车床上用的活顶尖哪个厂家的质量比较好啊?

我们单位3个月前买了个活顶尖,现在顶尖的跳动量到了5到6道了,已经不能满足加工要求了。

那个厂家的活顶尖质量比较好,能不能提供点信息!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你们使用的方法不正确,强行非法操作,导致的啊?

网友:

好像我们厂是上工的,不过下次去仔细看一下再说吧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如果是进口的只用三个月那就不正常,不知你的尾座是油压的还是手动的,如果是油压的话,压力应该在5KG以内,不然对顶尖就对顶尖的使用寿命有影响,以及你买的是高速顶尖还是普通的等,跟您所加工的工件的要求该选什么样的顶尖等,有高速顶尖,重负荷顶尖,超高速顶尖等。

网友:

一般像新的顶尖跳动都在0.003mm以内的。

网友(2007-12-08):
这个不是顶尖问题,而是床子问题,建议在装好顶尖后用铜棒校正法校正下了,如果是前顶尖那就是主轴有问题,如果是后顶尖,那就是尾座有问题了。

网友(2008-04-18):
如果是活顶尖那是质量问题。是厂家用的顶尖材质或轴承不行。磨损引起的。我们厂现在用的是邢台恒瑞出的顶尖,质量还不错。就是价格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