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用型砂可以再利用吗---[请教]

楼主(2007-08-07):
请教:

你们厂里的铸造型砂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厂里的型砂有一些是和原料砂混在一起用, 还有一些都倒了,我们这里铸造厂有好多,他们可能是全倒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些倒掉的型砂再利用 ? 顺便说一下我们是做生铁铸造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们用型砂和原料砂混在一起,在铸件产品上面有没有明显的影响?有没有影响到铸件的成品合格率?

网友:

   我们公司有重力铸造车间,我们主要铸造铜产品,我刚才跑到车间问了一下,我们对于型砂是全部倒掉!听师傅说是由于对于铸造来说,对型砂的要求特别高,混在一起的话,肯定会严重影响到铸件成品率的.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铸造产品从铸造到机加工到抛光到电镀到PVD只有30%的成品率,龙头产品铸造成品合格率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痛

网友:

不同精度的不同品种的铸件对型砂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同一种型砂随砂处理系统的不同也有很大不同,楼主说的在具体一点才能较好的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我公司是再生使用的,按新砂与旧砂比例进行

网友:

完全可以重复使用!否则浪费太大!

楼主:

我们是生产刹车盘的,毛坯表面的光洁度不太重要,我想自己搞一个回收再利用,就是不知道这些砂怎么处理

楼主:

可以可以磨成粘土再使用?

网友:

张伟霓 网友好!

铸造用型砂可以再利用吗?
可以可以磨成粘土再使用?

有很多事是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的:

粘土烧红冷却后就变成了砖。

粘土----加水----结果?
找一小小块砖头----磨成粉----加水----结果?

syw  070813---17.41

楼主:

   开门造车大侠,你好;
     这不是简单的实验可以的,我问了我们这里的铸造领斑,他说这样的粘度不够,在打型中砂的粘度不够,是打不出来合格的砂型的,需要在新砂中加入粘土才好使的,我们实验过,用型砂磨成粘土那样细,再混入新砂,的确不好用的,除非加入粘结剂,那样成本就大了,那么这些型砂还有用处,还请大侠多多指教
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难倒就没有这样的专家吗?
我这样的问题好像把大家难住了
居然没有人理我了,

网友(2007-09-14):

有专用处理设备的,好像是用压缩空气喷的,将混合物统统处理掉,处理后的型砂要比原砂更适合铸造。
估计一个是投入,还有成本,更主要的是环境污染严重。我认为效益不高。

网友(2007-10-14):
完全可以再利用,我们公司就是上了一套旧砂处理系统,旧砂利用95%以上

网友:
我们公司的旧砂利用率也在95%以上,用的是呋喃树脂粘结剂。
水玻璃的也用到了近六成以上

网友:
syw开门造车  你 比喻 的 生动

网友(2009-05-12):
我们公司的沙也是会后再利用的的啊 我们也是用呋喃树脂的

网友(2009-08-03):
应该可以回收利用的

网友:
铸造型砂只要是型砂的透气性合格就不要浪费掉,铸件的外观光洁度和型砂后处理工艺有很大关系,至于你所说的逐渐成品率不高是你们在铸造控制过程的问题,不要全部因为是型砂的原因。据本人了解部分小型铸造厂追求透气性和表面光洁度就多加新沙,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车间内型砂越来越多,多余部分(质量很好)丢掉。造成成本增加,而且铸件的表面也没有得到很大得改善。建议多利用旧砂对提高铸件光洁度和质量好处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