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冲压加工费到底包含了那些内容?

楼主(2007-08-08):
最近公司的冲压零件比较多,报价自然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是这么计算加工费用的,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请大家指出,谢谢

零件加工费用=冲压费+人工费+电费+检具费+消耗品费+设备折旧费(模具另外计算)

冲压费:冲床每运动一次的费用。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冲压费按市场价怎么计算?一般多少钱比较合适?

3 k, X r, [- x

再次谢谢大家了!再线等待答复。

楼主:

经常做冲压件报价的同行上来看看那

网友:

设备折旧费是怎么算了

网友:

冲压费其实是按照市场做算出来的,具体有什么规律我也搞不太清楚的,只是我们现在2T的冲床对外加工冲压一次是0.5元一次

网友:

楼上的你简直是杀猪啊!!!!有这么贵的冲压费吗?

网友:

冲压费用现在市场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很多私营企业的报价是按冲压的吨位计算的,比如一个零件冲压吨位是160吨那么它冲压一次是多少钱,2吨的冲床冲压一次要0.5元,估计这个厂马上要倒闭了

网友:

一个零件的报价,主要有以下因素:
    1.什么材料加什么落料油.
    2.加工的批量,批量越大加工费越便宜.
    3.零件完工后的表面处理,包装.
    4.零件加工的难易程度,对模具的损坏程度.
    5.客户对零件的概念,质量要求,交期.最好好报价者与客户直接勾通.
    6.是长期合作,还是短期合作.
    7.一台冲床一天工作正常的冲次是多少次.
楼主所说只是基数,在基数上形成报价,适宜的提高或下调,都要从客户的谈话中洞察到.
一般十万件以上,电解板7-8分钱.一万件以下一仟以上,0.15-0.3元.一仟件以下,0.5-1元.
当然只是参考,具体的要楼主手上的零件与客户才知道.我想楼主接触这样的事情太少,有点心慌.
如果是讨老板满意,你只要算出他一天的开支,你做货的周期,在一个工人身上赚到100-150元之间是老板最满意的,就不用拿这是名目,其实这样是很容易出错的.当然,你的工厂规模要在50人以上.

网友(2011-06-09):
报价真不简单啊,要大家都满意

网友:
有没有什么傻瓜软件,直接能计算出来的?都会有些什么计算要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