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丝型号H0Cr19Ni12Mn2(316焊丝),什么含义?---[请教]

楼主(2007-08-08):
请教焊丝型号的含义:H0Cr19Ni12Mn2(316焊丝)  我的理解如下:H-焊丝  0-碳含量0

 v* g0 K

但是书上说H后面的头两个数字表示焊丝平均含碳量的万分之几,焊丝中如果有合金元素,则将它们用元素符号依次写在碳含量的后面。当元素的含量在1%左右时,只写元素名称,不注含量;

 z2 ^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0代表碳含量为0.H00Cr21Ni10中的两个00又是什么含义,是碳含量为0?

网友:
Re: 请教焊丝型号的含义:H0Cr19Ni12Mn2(316焊丝)

00表示含碳量的为小于等于万分之三。

楼主:
Re: 请教焊丝型号的含义:H0Cr19Ni12Mn2(316焊丝)

那一个0又代表什么呢?---困惑中

网友:

楼主好!

H0Cr19Ni12Mn2焊丝中的0表示该焊丝的含碳量≤0.08%,正如2楼所说若是00的话表示含碳量≤0.03%

楼主:
Re: 请教焊丝型号的含义:H0Cr19Ni12Mn2(316焊丝)

谢谢2楼4楼的哥们解惑

网友A:

这是一种不锈钢焊丝,可以焊接异种钢的 不知道你要焊接什么材料使用这种焊丝

网友(2007-09-13):

H00Cr21Ni10中的两个00是碳含量为0.00几在0。01以下Cr后的21和Ni后的10都是表示百分含量
H0Cr19Ni12Mn2中的0是表示碳为0。0几,在0。10以下其它同上。
H是表示焊丝,——不太确定,不过应该是。

网友(2008-11-19):
机械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不锈钢焊丝,可以焊接异种钢的 不知道你要焊接什么材料使用这种焊丝

谁说的可以焊接异种钢的?

网友:
学习学习,增长一些焊接知识,补充一点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