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如何评定面到面的距离---[请教]

楼主(2007-08-08):
在测量面到面的距离时,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先定一个平面,然后在另一个平面上打点,一般打6点左右。但我想知道这个距离怎么评定?可以给平均值吗?平面度的误差可不考虑吗?

网友:

测量机在评定尺寸时不会考虑形状误差,如果平面度与平行度都非常好,那AVG,MAX,MIN的值不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可以综合考量,把相关的都看看,防止出现误判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