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圆的时候,接口总有缺陷---[请教]

楼主(2007-08-08):
新手,问题请教~

我切割圆的时候,接口总有缺陷,有个小缺口,

切割矩形的时候,如果接口不在角上,而在边上,也会出现小缺口,

请问如何解决?

 G

是加引出线?

还是作图时在接口处断开?

( v( Y# C5 l f) d0 s5 f% K

楼主:

是钢板切割

网友:

我这里切割时也是存在这种情况
过烧造成的
到现在还是没有好的 办法解决

网友:

按照激光的精度做切割引线,有的时候要断开一点,有时候做饶角

网友:
各个

按照激光的精度做切割引线,有的时候要断开一点,有时候做饶角,,

楼主:

画外圆角可以解决直角矩形,
可是圆角矩形,还是要从边上引入~

断开,是如何断开,
是不是根据光斑大小设置断开线?

网友(2007-10-12):
要检查机床的动态特性,设置引入线的角度

网友:
这问题现在没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因为LASER机在切割任何一个图圆的时候都要有个先切入点,你在做程式的时候,引线加在什么地方,那个位置就会烧伤,发黑,不过对产品没什么影响,若是做图时断开,那个地方就不会割拉,

网友:
我试过,只要引入线和引出线的位置角度合理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机床动态特性不好就没治了

网友(2007-11-22):
可以实验

如果板子较薄的话,可以用脉冲切割试一试

网友:
楼上的大侠,怎么样的脉冲切割?

网友:
我們公司的雷射切割也是會這樣
我只在猜是不是能量太大的問題呀
或者引割線可以改變形式呢?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拐角条件和结束条件,避免在开始拐角位置和结束位置出现过烧

网友(2011-06-30):
都是参数设置引发的问题。考虑因素: 功率过大?速度过小? 俺发现过,时好时坏。俺那机器主要是反光镜需要更换造成的(放光率降低了啊,只能认为提升功率呀)。

网友:
那里啊,那是正常现象,是因为到最后时,不是割断是因为废料的自重掉落而产生的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