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软件的两个技巧。

楼主(2007-08-08):
autocad2002版发布后,有一个命令可以清除不用的图层。打开CAD标准工具条,最后一个选择。或在命令行输入命令laytrans。出现了图层转换对话框,黑色图标是在使用的层,白色图标是不用的层。可以在图层转换表中右击鼠标,然后选择清除层,就可以把不用的层去掉。

在使用偏移命令时,有时需要偏移已知距离的一般,例如123的一半,可在要求输入偏离距离时,用123/2 输入就可以了。但/前后必须是整数。如果要偏移6.5的一半距离,就要输入65/20

网友:

长点见识,多谢楼主。

网友:

有用,谢谢了!~

网友:

就是用除发的时候,输入的数字不能带小数,让俺很郁闷,要是加减乘除都能用 就更爽了.

网友:

第二条有用

网友:

好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

好使用的技巧,,~!

网友:

谢谢,很好用!

网友:

原帖由 发表  就是用除发的时候,输入的数字不能带小数,让俺很郁闷,要是加减乘除都能用 就更爽了.

不要郁闷了,AUTOCAD的2.62版起就内含AUTOLISP功能,可以在大多数时候调出来计算,例如偏移时要求12.3的一半,输入/ 12.3 2) 即可,注意要输括号和/号,除号后加空格,但在计算整数时应加上.0,以免计算结果也为整数,如(/ 123.0 2)结果为61.50000   而(/ 123 2)结果为整数61
各种运算都可以,大伙可以试试.例如要计算7.89X3.45X888可输入(* 7.89 3.45 888)

网友:

2006版的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偏8.5直接输入17/2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都不知道。谢谢大家

网友:

以前用的少,现在正好试试

网友(2007-09-10):

谢谢!

网友:

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