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630,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7-08-08):
直径630,焊缝深45,材质:35CrMo 。采用什么工艺来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楼主好!
此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不知你的焊缝接头形式如何?但对此材料的焊接需焊前预热200~350°C,并保持较高的焊缝层间温度,焊后立即进行消氢处理,且最好是焊后调制处理。

楼主:

焊接缝是U形,现焊前已调质处理过,焊前也准备预热(在热处理炉),主要是怕焊缝太大太厚,在焊过程中会裂,以及在焊后对焊缝的保温如何处理。使焊缝探伤无裂缝。

网友:

由于已经调制处理,需特别注意防止裂纹和热影响区的软化,焊接时注意预热,层间和焊后热处理的温度均需低于母材淬火后的回火温度50°C,焊接线能量越小越好。当然,若焊后再不需做调制处理,可选用奥氏体焊条来防止冷裂纹。

楼主:

焊条选用CHE857低碳合金焊条,焊后不准备再调质,谢谢4楼

网友:

楼主好!
能将CHE857焊条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告知一下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焊条不怎么懂,一般我的产品就用两种焊条:一般的用507焊条,大扭矩的用CHE857焊条,由于焊接技术工艺,常有焊缝探 伤出现裂缝的事发生。这一次这种规格的第一次生产,心里有点担心

网友:

35CrMo 中碳钢,焊接裂纹倾向性大,焊接前预热温度,中间层温度控制好,一般最小预热温度等于最小中间层温度。我们也焊过35CrMo,不过没有那么深,焊后用石棉保温的,效果还不错。
你可以先订制一个焊接工艺,做个实验,而后在批量。

网友:

建议先做wps进行验证 然后在焊接

楼主:

马上就要焊了,放热处理炉预热,焊好后如何保温。用什么焊条好呢?绝不允许有裂缝,材质ZG35Cr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