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传动连接问题

楼主(2007-08-08):
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联轴器传动时, 联轴器轴向为什么要保留1~3mm间隙?为什么?这个间隙是 左半联轴器与电动机的距离吗?

网友(2010-01-27):
间隙,还注意过。。

网友:
电机本身有轴向串动,在不同温度时可自由伸缩,而不至于卡死。

网友:
一般来讲。电机只有伸出来的电机轴是旋转体。如果联轴器靠死的话。可能会挂坏电机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