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里面能不能直接掉出液压元件符号

楼主(2007-08-08):
CAD里面能不能直接掉出液压元件符号,就像是图形库那样的!还是那个要自己做?请高手帮忙,我急需画一个液压系统图,可是那些元件符号太难画了~~~~~~

网友:

你自己画一个做成块吧 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

或者用其他的插件 比如清华天河 里边好像就有

网友:

难画先把简单的画好,,以后就好画了嘛,,像我楼上的那位不是说了,,去那些插件里找咯,,

楼主:

那是到哪下载呢要?要是自己画时间可能来不及!谢谢帮忙!

网友:

你搜一下清华天河

网友:

迅雷→搜:CAD图块

楼主:

你好,你知道怎么用清华天河里的液压元件吗?怎么调出来呢?谢谢!

网友:

你用7楼说的方法吧  有很多图块的 你复制粘贴就行了

楼主:

还是找不到跟液压元件有关的符号库,真是急死人了!都是些电气元件符号

网友:

清华天河里的超级符号库有液压元件!!!!

网友:

清华天河里可以调用的超级符号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