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四个内侧面是斜面的方孔?

楼主(2007-08-08):
昨天面试,别人拿一个铝合金零件要我确定加工工艺和夹具方案。我有很多问题不明白。

1.工件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孔,但四个侧面都不是竖直的(与竖直方向成一定的角度,而且四个面的角度都不一样),不知该如何加工?四个角部的衔接处如何处理?

2.外形酷似漏斗的零件,如果要加工端面和外圆面,在车床上该如何定位呢?

网友:

楼主网友好!

第一个工件,用半燕尾槽型的夹具定位夹紧既可。

第二个工件,用大于直径和总长的棒料加工。直接用车床的卡盘就行。

syw  070809---03.19

网友:

四个内侧面均不垂直,角度不同,我感觉两种加工方式:
先钻孔,然后
1、线切割,
2、插床
不管那种加工方式,都应该以角部来定位做工装,就是说工装定位面的角度要与两个面的相交线垂直。
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工件1:加工方式,先钻孔,再线切割。
工件2:1.做软爪,夹大外圆,车小端面, 车孔,掉面车大端面车总长。
3.做芯棒以孔定位车大外圆。

网友:

楼主是否可能碰到了假招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第二个零件我已经理解了。第一个零件的外形比较复杂点,过几天我把图纸传上来给各位大虾看看。四个侧面的衔接处是弧形的,所以线切割似乎有点困难?不知道在铣床上如何加工,刀具用什么?

网友:

四个侧面的衔接处是弧形,在加工中心应该能加工,传图纸上来看看

楼主:

这两天就会把图纸传上来。谢谢!
呵呵,上周去一个新建不久的公司面试,老板看我以前做过铝合金加工的,所以亲自面试,我说我懂很多,老板很相信,所以开的工资也还不错。结果,二次面试的时候,他们车间一个搞生产的主管拿了两个零件来,让我说说工艺和夹具,我只能简单说一说,具体方案却说不出。(之前技术部门的主管已经对我有一次面试了,他自己也不太懂工艺,所以我夸夸其谈就混过去了,他对总经理说我还不错)后来,那个生产主管和总经理说我搞工艺比较吃力。人事部后来跟我说,还是给我个机会,先试试看,也就是说同意录用我。但言外之意就是,稍有不满意他们可能就会在试用期辞退我。现在压力很大啊!!以前都是做些设计和项目工程师,对生产工艺,甚至是铣床和车床都不是理解的很透彻。他们要我主要负责全厂所有产品的工艺和夹具设计。
以前做项目工程师的时候,工艺根本不用我考虑,生产车间有领班和技术员,设备是brother加工中心,软件有Cimatron,技术员手动变成或软件CAM就搞定。我自己也就设计过两套加工中心的气动(汽缸)夹具,经验太少。
哪位大虾教教我,我怎样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让自己有明显的提高?(不是说可以到很高的水平)

楼主:

哪位大虾有比较合适的书推荐几本给我;
或者有自己总结的工艺、夹具案例和经验,我愿意高价购买。

网友:

社区里有夹具手册,你可以找找
不过这东西个人感觉经验很重要,有好多东西不实际做一下的话,加工中还会出现很多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