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压力试验装置需要什么相关资质么?---[请教]

楼主(2007-08-08):
我需要新建一个试验150MPa的液体压力试验装置,国家这种东西的生产、制造和使用有什么强制规定么?希望知道的兄台指点下,急用!

网友:
Re: 液体压力试验装置需要什么相关资质么

纯液体的是一种东西,有些可以按高压油缸的规范执行,有气体的,必须按压力容器执行,都有专门的标准和规定,压力容器要有专门的等级证书,设计有设计的证书,制作有制作的证书,检验有专门的检验机构,不是一码事。

网友:

归隐大侠说的对,若纯油压的,可按高压油缸的规范执行。
如果有气体或腐蚀介质的需按其不同压力等级进行压力容器级别分类,社区有GB150的规范,可以去看看。

楼主:

我是新来的,在哪能找到GB150的规范?黄河大侠指点

网友:

请到以下链接去看:
http://bbs.cmiw.cn/forums/100695/ShowPos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