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里能不能求一个封闭曲线所围成的区域的面积---[请教]

楼主(2007-08-08):
rt

9 T# ]* X a8 N8 i2 b6 h

或者说,在cad里画一个不规则多边形,能否用cad直接求出这个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

网友:

可以,

网友:

在工具--查询--面积里,

楼主:

谢谢楼上

网友:

查询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时,有选项,选择一个对角点或对象o/加a/减s,选择了对象,怎么不能全选图形啊,选一条线又说这个对象没有面积,请问这是为什么?? 谢谢了

网友:

先把封闭曲线定义成域,查询域的属性就行了

网友:

怎么定义域,可以说的详细些么,我是CAD的初学者,谢谢了

网友:

用多段线描下先

网友:

或转化为多段线组合

网友:

下拉菜单:绘图-面域,然后选择组成封闭曲线的所有对象,就完成了域的定义
然后选择菜单:工具-查询-面积,选择“对象”选项,点取刚才定义好的域就行了

网友:

谢谢了,嗬嗬,又学到了一招

楼主:

谢谢10楼的讲解,下拉菜单是不是右键菜单?

网友:

只有转化为多线段并创建成为面域,方可使用面积查询工具。

网友:

回12楼
下拉菜单不是右键菜单,是窗口顶部的菜单(文件、编辑等等)

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测量不规则曲线的长度,
方法是先用若干线段把不规则曲线封闭,并定义成域,查询域的周长
然后减去新添加的线段长度即是不规则曲线的长度

网友:

看看这个吧,我想你会明白的,刚做的,不是很清楚,自己试试就明白了,我用的是2007版

网友:

单独打开或保存再打开会比较清楚,自己试试吧,包括面积和周长等详细信息都有显示,精确到4位小数

网友:

先采用PEDIT命令将整个线条连接在一起,再采用AREA命令求出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