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的未熔合缺陷怎么解决?----[请教]

楼主(2007-08-08):
1毫米不锈钢,97%氩气+3%氧气,搭界环焊缝,在熄弧与起弧重叠的地方经常出现未熔合。压力容器需要气密性。

求各位 达人帮忙。

主要特点是未熔合总是在熄弧覆盖起弧的地方出现,调节了电流和电压不见起效,

% O7 x& Z Z! L7 P$ C1 Q

到底有什么因素影响到了焊缝的未熔合。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楼主好!
    不知该MAG焊是手工还是半自动?焊丝直径是多少?
    改变以下参数试一下:
    1、将混合气体的比例调为98%氩气+2%氧气;
    2、采用脉冲电流;

楼主:

目前采用的就是以上方法,焊丝直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