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重复精度(请教)

楼主(2007-08-08):
请教各位大侠:因为经济的原因,我想用一个欧姆龙M8的接近开关来做机器原点的定位,即低速回原点,接近开关刚刚感应到的那一点设为零点,不知道行不行?考虑用伺服的Z相脉冲来回原点,但数控工程师说要给PLC加个搜索Z相脉冲的模块,要四五千块钱,我舍不得啊。用欧姆龙SSEX670那种有凹槽的微型光电传感器可以满足机器的精度(只要能保证每次回零误差在0.02以内),但是不防水,我的机器水气很重。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比较经济的方法?

网友:

有,用欧姆龙的叉口式光电开关就可以搞定,才几十块钱。如果你要求智能化程度高一些的话,就用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来搞定,精度再高都能帮你搞定

网友:

回楼主:你好,接近开关M8的有埋入式与非埋入式两种,埋入式即螺纹一直延伸到顶端,检测面在螺纹包住的地方。每个接近开关都有一个检测距离Sn,你只要将接近开关固定在离被检测部件的检测距离范围内即可。

楼主:

  谢谢二楼湘里狼先生,您说的那种感应器的型号是什么?(您也是湖南人吗?)

  谢谢黄一钫先生,现在我想要在刚刚感应的那一点给信号,意思就是检测距离Sn的最大值比如2MM会不会有误差?

  请多指教.

网友:

回楼主,接近开关由于属于无接触式检测传感器,因此误差比较小。根据楼主的情况,我想埋入式接近开关应该更适合。

楼主:

谢谢黄一钫先生,下星期买个来试下.

楼主:

这两天试了,还可以,省不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因为经济的原因,我想用一个欧姆龙M8的接近开关来做机器原点的定位,即低速回原点,接近开关刚刚感应到的那一点设为零点,不知道行不行?考虑用伺服的Z相脉冲来回原点,但数控工程师说要给PLC加个搜索Z相脉冲的模块,要四五千块钱,我舍不得啊。用欧姆龙SSEX670那种有凹槽的微型光电传感器可以满足机器的精度(只要能保证每次回零误差在0.02以内),但是不防水,我的机器水气很重。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比较经济的方法?

刚性stop+缓冲器+光电开关

楼主:

楼上狗子葛朋友能不能再说详细点?

网友(2017-11-08):
用益伍科技的接触式无触点精密定位开关,精度μm级别,零点定位准确,防水。

网友:
接近开关提供回原点开始信号,具体定位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数控机床都是这么做的。根本不需要另外加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