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锁死回路的问题,泄漏

楼主(2007-08-08):
如果如图A处液压管破裂泄漏
靠锁死回路能保证液压缸不动么?此时液压缸承载巨大的负载
阀与液压缸之间必须有一段液压油管
由于油管长期与其他部件有摩擦,不可避免
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图怎么上不去

网友:

作为附件上传就可以。

楼主:

就是在油缸的进油口油管泄漏,怎么保证液压缸锁死?
控制阀与油缸之间的油管泄漏

网友:

有自带锁的液压缸,直接在油口上安装锁,我曾经设计过。

网友:

缸体上装液控单向阀,用硬管链接,没有问题。硬管配管时,注意加圆弯,补偿尺寸公差。

网友:

液压锁必须装在油缸上才有安全保障

网友(2011-06-23):
有法兰联接式的平衡阀(如布赫液压),可以直接安装在油缸上

网友:
怎么会泄露呢,我看什么都不用装把漏的地方弄好就OK了

网友:
油缸上装有液控单向阀的就能自锁了。有些好像还同时装有溢流阀。

网友:
缸体上装液控单向阀,用硬管链接,没有问题。硬管配管时,注意加圆弯,补偿尺寸公差

网友:
在需要锁闭的油缸口上,直接加装液控单向阀,或平衡阀,或防管道破裂阀,即可锁闭油缸,防止下滑。
选择带护套的(防磨),耐压等级高的多层高压胶管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
在油缸上安装防管道破裂阀,布赫和RExroth都有的

网友:
液压锁的功能是保证油液不能够从单向阀反向流动。如果液压缸有内泄,那么活塞杆仍然会移动。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个防爆阀

网友:
装个液控单向阀就可以的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主,没有图啊,想学习都不行,希望楼主尽快发图!

网友:
油缸上装个液压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