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低压双联泵

楼主(2007-08-08):
请问各位大虾,国内有没有径向柱塞泵与齿轮泵或叶片泵组合的双联泵呀,高压部分压力要求350bar,低压部分能有100bar左右就可以

网友:

我在帮别人维修试验台的时候见过,好象是德州生产的,具体的资料不清楚.

楼主:

谢谢金枫,我上网找找

网友:

力源液压有,齿轮泵的排量比较小.

网友:

贵阳的.

网友:

可以是柱塞泵和齿轮泵  这个可以加宽选择范围

网友:

用过贵州力源的轴向柱塞泵+齿轮泵,径向的不清楚。

网友:

国内应该径向加齿轮泵的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美国moog公司的,请问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350BAR的压力,RR的A11V没问题,为何一定要用径向的?

网友(2012-12-17):
轴向柱塞泵加齿轮泵的形式双联泵可以吗?可以的话 ,请在提供下 对泵排量的要求?转速等?

网友:
我见过 下面一个叶片泵 上面装一个自制的 柱塞泵  用一个电机用

网友:
可以看一下HAWE的RZ泵,是这种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