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零件能否进行电镀?

楼主(2007-08-09):
谢谢。

网友:

粉末冶金件可以进行电镀,但要先封孔。封孔方法有:蒸汽处理,浸树脂等。

网友:

具体牌号呢?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电镀方法的
介质也不同
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网友:

蒸汽处理的效果不好!

网友(2007-09-28):
有那么多讲究啊

网友:
我们使用的铁基和铜基的都可以电镀

网友A(2007-11-23):
那为什么要先封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要先封孔呢?

因为基体存在微孔,电镀药液渗入后破坏防护性能

网友(2008-01-03):
谢谢,学习了。粉末冶金有很多孔,所以要封孔后才能电镀好

网友:
是可以电镀的,我们以前在粉未冶金件上镀过硬铬,效果还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 t* M2 S7 x( _% F+ H
请问具体操作方式是怎样的呢?

网友(2008-08-17):
无论铁基粉末冶金还是铜基都存在封孔的问题.蒸气封孔的效果不错,但是铁基产品蒸气处理后表面强度增加,如果该产品有 内孔且过盈配合,就可能出现压配裂缝.树脂封孔的效果体现不完全.孔是封住了,但是表面同样存在树脂,这样电镀就降低了电镀层的附着力.将表面的树脂清洗的过程有会将孔隙内的树脂破坏.目前来讲,粉末冶金制品电镀后返酸的现象还是不太好控制.

网友(2008-09-23):
顶一下楼主,我们电镀处理之前都封孔的

网友:
为什么封孔不太清楚,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有的是需要电镀的,不过我们一般叫镀金而不叫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