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齿轮的齿数是否要求相同?---[请教]

楼主(2007-08-09):
请教:

$ @ G4 Y! G! k

偏心齿轮的齿数是否要求相同,还有就是偏心齿轮如何能够使传动的速度进行改变!谢谢各位高人指导

网友(2007-11-07):
你好

我见过的偏心齿轮 齿数是相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偏心齿轮的齿数是否要求相同,还有就是偏心齿轮如何能够使传动的速度进行改变!谢谢各位高人指导

偏心齿传动的速度变化规律是一定的,要想根据要求变速得设计非圆齿轮。

网友(2007-12-14):
引用 楼主:
请教:
偏心齿轮的齿数是否要求相同,还有就是偏心齿轮如何能够使传动的速度进行改变!谢谢各位高人指导

齿数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关键看输入输出变化要求.
变速的原理很简单,每一啮合时刻,半径之比是变化的(圆齿轮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