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6 对应国内什么材料

楼主(2007-08-09):
A36 对应国内什么材料

网友:

本标准是以规定名称A36/A36M颁布的,紧接在名称后面的数字表示最新采用的年份,在修订的情况下为最近修订的年份。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最近复审的年份。标在某一个字上面的ε表示自从最近一次修订或复审以后的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已被通过为国防部机构所使用,并已列入规范和标准的DoD目录中。
1 范围
1.1 本标准适用于桥梁、建筑和一般结构的例接、栓接或焊接用的碳素结构型钢、钢板和钢棒。
1.2 如要求改善内部质量和冲击韧性时,可采用补充要求,但需方应在合同中注明。
1.3 对于须进行焊接的钢材,应考虑适合于该钢的焊接方法以及钢材预定的用途。
1.4 对要求为4组或5组宽翼缘型钢而不是柱体或抗压件时,用户应规定附加要求,如规定细化奥氏体晶粒度及夏比V型缺口冲击。
1.5 用英寸一英镑单位或SI〈米〉单位表示量的值都应视为标准值,在本文中,SI单位的列于圆括号内,在各个体系中表示的值不是精确等值,因此各个系统必须独立使用。两个体系的混合使用会导致与本标准的不一致。
2 引用文件
2.1 ASTM标准

A6/A6M 结构用轧制钢板、型钢、钢板桩及钢棒的一般要求 A27/A27M 一般用途的碳素钢铸件规范 A307 抗拉强度为60000PSi的碳素钢螺栓与螺柱 A325
最小抗拉强度为120/105ksi热处理结构钢接头用螺栓 A325M 结构钢接头用高强度螺栓规范(米制) A500 圆形和异形的、碳素结构钢冷成型的焊接或无缝钢管规范 A501 热成型、碳素结构钢的焊接及无缝钢管规范 A502 钢结构铆钉规范 A563 碳素钢及合金钢螺母规范- A563M
碳素钢及合金钢螺母规范(米制) A570/A570M 结构级碳素钢热轧薄钢板和钢带规范 A668 一般工业用途碳素钢及合金钢锻件规范 F568 碳素钢及合金钢外螺纹米制紧固件规范 3 F" j% d' B: a! q

3 附属材料(略)
4 一般交货要求
4.1 按本标准供货的钢板应符合A6/A6M现行版本的有关规定,对于订购的材料,如与本标准不一致,应以本标准为准。
5 支承板
5.1 如无其他规定,桥梁支承板用钢板,必须进行机械试验,并应符合第8节抗拉性能的要求。
5.2 如无其他规定,对于厚度大于1又1/2英寸(40mm),并在桥以外的结构中用作垫板的钢板,可不要求进行机械试验、但含碳量0.20~0.33%的钢材必须进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其磷和硫的含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每一个钢锭应有足够的切头、以确保钢板的质量。
6 制造方法
6.1 钢必须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冶炼:平炉、氧气转炉或电炉。
6.2 厚度大于1/2英寸〈12.5mm〉的钢板和钢棒或1组以外的型钢不得采用沸腾钢或封顶钢
7 化学成分
7.1 除第5.2节规定外,钢的熔炼分析应符合表2的规定。
7.2 除第7.3节规定外,钢的成品分析值应符合表2规定,其成品分析允许偏差应符合A6/A6M标准的规定。
7.3 成品分析不适用于棒材或厚度不大于1/2英寸(12.5mm)的扁钢。
7.4 根据第8.2节不进行拉伸试验的钢材,其化学成分必须符合表2的规定,机械性能也必须符合规定。
8 抗拉要求
8.1 除第5.2和第8.2节规定以外,代表钢材的试验样品的抗拉性能必须符合表3规定。
8.2 横截面小于1平方英寸(645平方mm)的型材以及厚度或直径小于1/2英寸(12.5mm)的棒材(扁钢除外),生产厂可不进行拉伸试验。
注A:对于大于426lb/ft(634kg/m)的型材,要求锰含量为0.85~1.35%,硅含量为0.I5~0.40%.
B:当含碳量较最大值每减少0.01%时,锰含量可比规定最大值相应增加0.06%,但最大不得超过1.35%。

注:A.见ASTM A6/A6M标准拉伸试验中的试样取向。
B.对于大于4261b/ft〈634kg/m〉的宽翼缘型钢,其抗拉强度最大值不是8OKSi(550Mpa),在2in(5Omm)标距时的延伸率最小值应为19%。
C.对于厚度大于8in〈200mm〉的钢板,其屈服点为32KSi(22OMPa)。
D.对于做铺板用的钢板不要求延伸率。
E.对于宽度大于24in〈600mm〉的钢板,其延伸率值允许减少2%。见标准A6/A6M拉伸试验部分延伸率调整要求。
9 关键词:棒钢,螺栓连接,桥梁,建筑,碳,钢板,铆接,型钢,钢,结构钢焊接结构。
补充要求
这些要求必须在合同中注明方生效。
供买方选择用的标准化补充要求,列于规范A6/A6M。其中认为适合于本标准用的有:
S5 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
S14 弯曲试验
附加补充要求
此外,下列可供选择的补充要求也适用于本规范。
S91 细奥氏体晶粒度
S91.1 钢应为镇静钢,并有细奥氏体晶粒度。
S97 沸腾钢、封顶钢的限制。
S97.1 钢应为沸腾钢或封顶钢以外的钢材。

网友:

有一定的收收获

网友(2008-08-23):
可用45#钢代替

网友:
相当于国内Q255吧

网友(2009-07-17):
是对应於国内Q235钢,不是对应於Q255

网友(2009-12-10):
应该相当于国内Q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