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形位公差使用时总出现弯折现象---[图,请教]

楼主(2007-08-09):
快速引线命令

8 T4 P g/ |7 c t5 T* x# [

我每次在标注形位公差使用时为什么总出现弯折现象...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Re: CAD小问题

修改标注样式,文字和调整改一下。特别是文字对齐。

网友:

我在该图纸上试过好多次了,怎么没有出现图示现象啊?
请说说你的操作步骤!

网友:
Re: CAD小问题

看着下面的提示栏里有没有让选择纵向和横向的! 一步步看!
我好长时间不用CAD了,现在用CAX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该图纸上试过好多次了,怎么没有出现图示现象啊?请说说你的操作步骤!

就是点快速引线图标, 找那个点水平拉一下,再向上拉一下,刚好与形位公差框中心对齐, 结果就这样啊

就变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