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后面公差D,D4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8-09):
请教铰刀后面公差D,D4是多少,例如铰刀3D4,公差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老的公差表示方法呢?我记得好像是,回头去单位帮你查下。

网友:

D和D4分别代表基孔制2级和4级精度。

楼主:

谢谢两位啦,我也估计是老的公差标准,不过拿不定,因为现在做的国标铰刀上还带有D或D4,

网友(2010-05-03):
Re: 铰刀后面公差D,D4是多少---[请教]! X! e, p$ l( L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