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个槽 ---[求助,如图]

楼主(2007-08-09):
我们要做如图的产品,有个问题请教个各位。

这个部件两端都是用于缩紧轴的,所以开了两个槽,便于螺钉缩紧时产生压紧力。我目前还没想出来,如果批量生产的话,那两个交叉的槽怎么搞阿

那位有过类似经验请赐教

 O

槽宽一般在1-2mm

 u# [, P A( f0 q

谢谢了

网友:

做个模具放在线切割上不可以吗?做个水平的一根薄钢片放在槽里面,割好一面换另外一面.卡们到别人那么搞过.

楼主:

那个半径方向的槽好做,不过线切割成本有些高
那个轴向的槽,一端是不通的阿,用杆铣刀??

网友:

如果是批量产品,精度要求不高,可在铣床上用锯片铣刀铣

网友:

采用普通的卧铣,宽度与图纸要求相同的据片铣刀上在刀杆上,工件随工作台向上运动进行加工,分两个工序两个工步,做首件是调校,以螺钉过孔做一定位点,确定螺钉孔与槽的位置关系。

网友:

赞同羚羊网友看法  卧铣 不难加工的

网友:

看样子,角度要求不高,两次卧铣应该没有问题,铣后毛刺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

锁紧的?上面那块整个是掉下来的啊?能不能设计成只有轴向的槽呢?

楼主:

大家注意那个结构,轴向的那个槽并没有铣通 ,没有螺钉的那边,还留了一小段。比较发愁的就是这个,如果用铣刀,肯定是圆弧的,到了根部的时候就是不清根的阿。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了,图表达的还是不太清楚,内部结构?有没有剖视图?内部的直径跟锁紧部分内径是一样的么?

楼主:

图纸,大家看看

网友:

看剖视图怎么感觉里面是实心的???不应该吧?

楼主:

中间是实心的,空心的也没关系,这个是设计图,只是为了说明安装结构和计算,如果需要,中间可以打孔。问题是打了孔也还是很难搞那个槽。原产品是德国的。

网友(2007-09-08):

在锯床上锯

网友:

切这两槽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螺丝拧紧后夹紧装在这里面的轴,一般是小零件。
中间肯定是孔,不是孔也不用切槽了。
装螺丝处的槽必须切完,另一边不用切也没关系,只是用锯片铣刀铣后留下的工艺痕迹。
径向槽一般切至过圆心,看材料情况定,我这里有一个就切到过中心至内孔边的。
别因为是老外的产品就怕怕的,用普通锯片铣刀,铣出来统一好看就是了。

网友:

恩,15楼说的很对

网友:

用卧铣就行....它只是一个伸缩缝起夹紧作用,有圆弧对使用性能没有影响!

网友:

不是很复杂,用卧铣可以

网友(2017-07-29):
想问一下最后采取了什么工艺,此种结构锁紧的话,怎么能保证传递扭矩足够呢,装配螺丝的面是怎么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