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打开CAD图形后文字都是乱码

楼主(2007-08-09):
我打开CAD图形后,可是那些技术要求等文字都是些问号,要怎么才能看到那些问号代表的是什么字?请高手帮帮忙,我急用这个图~~~~~

网友:

那是你选的文字字体不对,一般情况下选用宋体就OK了!!

楼主:

问题是这个图不是我画的,可我要看,可看不到那些文字也没用啊!那我要怎样才能看到那些问号代

表的是什么字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在打开图形时选择GBCBIG这个字体,如果还是看不到双击一个问号,将它的字体部分改为STAND或
TH GBTIM 或PC_TEXTSTYLE!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字库不全

楼主:

4楼能说清楚点吗?还是不能用,改也不能改,

网友:

改下字体。具体什么样字体,你可以慢慢试。

网友:

你把图发上来,找人试试看,再告诉你,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4楼所说,打开图形前会有图示界面,选择gbcbig字体或双击更改是可以的。

网友(2008-09-09):
字体

变化字体就行了

网友:
解决的办法:1、找个全面的字库,加到fonts文件夹中
2、在工具-选项-字体中指定字体
3、找一个相近的字体,复制并将其命名为缺少的字体名

网友(2008-11-01):
解决办法

下个字体库装C盘CAD目录F开头哪个文件里

网友:
下个字体库装C盘CAD目录F开头哪个文件里

网友:
格式----文字样式-----字体名   修改字体直到乱码消失  这种方法慢点 不过很好用 前面带@的字体就不用选了  一般选择宋体  因为用这个字体画图的人还蛮多的  想我读书的时候用的是用的是gbeitc+大字体中的gbcbig   工作后同事们都用宋体 我就只能和他们统一了  下载各种字体装到CAD文件中的FONTS目录下也可以  不过还要找cad字体库  相对比较麻烦 要是所有人画图的时候把字体统一了该多好啊

网友(2011-12-09):
也可能是你的CAD版本太低   你是用的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2012-06-10):
终于解决,用了12楼的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