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风机性能实验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9):
问题:
因为最近正在查找风机性能实验台的设备资料,想购买设备,有以下几个问题,望解答
(1)对于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因为直径不同,在进口处怎么安装?是否需要调节装置?
(2)试验装置的类型B:自由进口,管道出口,是表示试验风机的前端为自由进口,后端接管道然后直接接风室主体吗?
那A型试验装置为自由进口和自由出口,就是把试验风机直接接风室主体了吗?
(3)风室主体是否有进口集流装置或出口整流装置?
(4)试验装置采取毕托管的流量测量方法有什么优势?为什么不用孔板或喷嘴测量呢?
(5)该装置是否有扭矩传感器和转速传感器来检测风机主轴转速?
(6)声级计是附加装置吗?是手持的吗?
如果站友哪位正在做或销售风机性能实验台的, 希望您能给传一份装置简图和该试验装置的详细资料,让我明白该装置的大概意思和传感器分布就行,谢谢了

楼主: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现在查了有关资料,是这样的,虽然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直径不同,但在设计风机性能实验台时,把风室实验装置的进口直径要大于试验风机的直径,然后把试验风机放在风室试验装置的进口就可以了,不需要连接.

楼主:

上传一张用A型排气风室对离心风机进行性能试验的装置图

楼主: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认为,风机测试新的国家标准规定了四种试验装置类型,这四种装置类型是表示试验风机本身的形式,例如:试验装置的类型B:自由进口,管道出口,是表示试验风机自身为自由进口,出口端接管道然后直接接风室主体;那A型试验装置为自由进口和自由出口,就是把试验风机的进、出口为自由端可以直接接风室主体。

楼主:

针对第三个问题,风室主体必须有整流网或整流栅板,防止空气旋流,保证气流流速均匀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我最喜欢在我不熟悉的领域讨论问题,因为,能在讨论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回答第一个问题:
(1)对于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因为直径不同,在进口处怎么安装?是否需要调节装置?
答: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可以在X、Y两个方向进行调节平台,供各种风机安装使用,

回答第二个问题:
(2)A、自由进口、管道出口,-----B、自由进口、自由出口------之区别?
答:前者A与你相同:风机的前端为自由进口,后端接管道然后与风室主体对接。也就
是说,在风室主体内部只有经过风机的气流。

后者B是:风机的出口对着“风室主体”入口处吹。
也就是说,在风室主体内部除了有经过风机的气流外,还有部分带入的气流。

回答第三个问题:
(3)风室主体是否有进口集流装置或出口整流装置?
答:“集流装置”是为了与“毕托管”相连,为的是便于对风速和风量的测量,
“整流装置”应该是在风室主体内部,而不应是在风室主体的出口处,其作用
是防止被测气流旋转,而影响测量精度。

回答第四个问题:
(4)试验装置采取毕托管的流量测量方法有什么优势?为什么不用孔板或喷嘴测量呢?
答:风机的主要指标是流量,而“毕托管”最能真实的反映这个指标,
既:流量==“毕托管”截面 *  流速

回答第五个问题:
(5)该装置是否有扭矩传感器和转速传感器来检测风机主轴转速?
答:非常有必要。因为:
扭矩传感器是为了提供与之配套的电机选型提供依据。
转速传感器是为风机必须的参数提供依据。

回答第五个问题:
(6)声级计是附加装置吗?是手持的吗?
答:声级计是必备装置。应该是固定的。而且应该在不同距离分设几个。

syw  070814---07.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萧萧天竹 网友好!

我最喜欢在我不熟悉的领域讨论问题,因为,能在讨论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回答第一个问题:
(1)对于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因为直径不同,在进口处怎么安装?是否需要调节装置?
答: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可以在X、Y两个方向进行调节平台,供各种风机安装使用,

回答第二个问题:
(2)A、自由进口、管道出口,-----B、自由进口、自由出口------之区别?
答:前者A与你相同:风机的前端为自由进口,后端接管道然后与风室主体对接。也就
是说,在风室主体内部只有经过风机的气流。

后者B是:风机的出口对着“风室主体”入口处吹。
也就是说,在风室主体内部除了有经过风机的气流外,还有部分带入的气流。

回答第三个问题:
(3)风室主体是否有进口集流装置或出口整流装置?
答:“集流装置”是为了与“毕托管”相连,为的是便于对风速和风量的测量,
“整流装置”应该是在风室主体内部,而不应是在风室主体的出口处,其作用
是防止被测气流旋转,而影响测量精度。

回答第四个问题:
(4)试验装置采取毕托管的流量测量方法有什么优势?为什么不用孔板或喷嘴测量呢?
答:风机的主要指标是流量,而“毕托管”最能真实的反映这个指标,
既:流量==“毕托管”截面 * 流速

回答第五个问题:
(5)该装置是否有扭矩传感器和转速传感器来检测风机主轴转速?
答:非常有必要。因为:
扭矩传感器是为了提供与之配套的电机选型提供依据。
转速传感器是为风机必须的参数提供依据。

回答第五个问题:
(6)声级计是附加装置吗?是手持的吗?
答:声级计是必备装置。应该是固定的。而且应该在不同距离分设几个。

syw 070814---07.12

 W

syw开门造车  您好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因为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直径不同,所以在与风室主体连接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1)就是您所说的Y方向的高度调节问题,肯定在风机下面有一个可以调节高度的支架平台(2)就是我所说的试验风机出口处与风室主体进口处的连接,我问过厂商了,他们说有转接口连接

在二楼时我的回答有问题,因为实验风机不可能直接风室试验装置的进口,而不需要连接,相反地,必须需要连接,否则不仅是试验风机的气流还有被带入的空气气流

针对第二个问题,风机测试新的国家标准已经规定了四种试验装置类型,这四种装置类型是表示试验风机本身的形式,例如:试验装置的类型B:自由进口,管道出口,是表示试验风机自身为自由进口,出口端接管道然后直接接风室主体;那A型试验装置为自由进口和自由出口,就是把试验风机的进、出口为自由端可以直接接风室主体。我的解释应该没错.

针对第三个问题,您的回答是对的,
答:“集流装置”其实是为了与测量流速或流量计相连,为的是便于对风速和风量的测量,
“整流装置”应该是在风室主体内部,而不应是在风室主体的出口处,其作用是防止被测气流旋转,而影响测量精度。

针对第四个问题,孔板流量计压力损失大,皮托管测试比较麻烦;文氏管流量制作困难且成本高,现在用于气体流量测量的多采用多喷嘴流量计

   流量计测量准确性一般与管道中流速分布有关,如要得到较高的准确度,对管道布局应有一定的要求,仪表安装地点前后应有较长的等直段,如孔板流量计前后等直段长度为30倍直径以上。多喷嘴流量计由于有多个检测孔的均压作用,因而降低了对直管段的要求。在等直段长度的要求相对孔板低,一般约为10~25倍直径。随管径增大,多喷嘴流量计的上述优势更加明显。

我提问时没有搞清楚基本概念,误导了您

针对第五个问题:

 D; I

在风机性能实验台的电机与风机轴连接处必须安装有扭矩传感器和转速传感器,因为通过它们可以测得扭矩和转速,换算成风机轴的轴功率,风机轴的轴功率是风机性能实验的一个重要指标.

, A; T3 q y

回答第六个问题:
(6)声级计是附加装置吗?是手持的吗?

 _! o

声级计是为了测量噪声的,一般可采用手持式的就行了,我已经上传了贴图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你的这个“风机性能实验台”应该是一个以计算机控制、测试综合平台,
各种传感器的检测信号都要汇集到计算机处进行处理。

(6)声级计是附加装置吗?是手持的吗?

在第六个问题中,你用一个便携式的东西与计算机相连有点不妥。
再有,测噪声有一个距离问题,所以应该设几个声级计。

syw  070814---23.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萧萧天竹 网友好!

你的这个“风机性能实验台”应该是一个以计算机控制、测试综合平台,
各种传感器的检测信号都要汇集到计算机处进行处理。

(6)声级计是附加装置吗?是手持的吗?

在第六个问题中,你用一个便携式的东西与计算机相连有点不妥。
再有,测噪声有一个距离问题,所以应该设几个声级计。

syw 070814---23.49

3 c; h+ D L6 T8 S. M5 ]

那哪几种噪声传感器可以与工控计算机连接控制的,请您介绍一下.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用压电传感器+配套的模数转换电路与计算机相连。

syw  070816---05.34

网友(2007-12-21):
请问这种试验台整套的价格预计在多少?

网友(2009-04-26):
用风室测试的话,主要是风机和风室的进风口有一定的连接管道,同时风室的进口面积和风机的出风口面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连接管道也有一定的长度的,也有采用喷嘴测试的,但都是要编写程序的,现在采用风室测试,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声级计也有手持的,主要是看你测试的是声压级还试声功率级的,要求测试是否很准确的,

网友(2009-09-19):
BZ 可是很热心 学习了

网友(2009-11-16):
迟到的浏览,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