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9):
为什么在标注形位公差时.用快速引线.出现弯折现象 ,修改很麻烦.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线时左键点击一下然后不停地右击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强调:左键单击一下!

网友:

呵呵,关闭“正交”和“对象捕捉”你再试试。

网友:

标注形位公差时,试试运用块,也许更快些。

楼主:

不行啊
按照你们的方法试了
还是一个样子啊
运用块是什么啊 没用过啊,不会

网友:

块 就相当一个独立的工具框 要事先建好 用时去拿就是 但有修改的属性
也不知道解释的清不清楚

网友:

运用块 操作会方便些
2楼的操作不会出现折弯啊 我试过

网友:

是不是标住选项设水平了

网友:

我也出过一张几乎相同的油缸活塞图。
引线不如意是设置问题。

楼主(2008-04-25):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就是我要的答案,谢谢

网友(2008-06-14):
你画引线的时候少点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