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这种螺母的尺寸标准(见附件图片)

楼主(2007-08-09):
从英文原意上看这种螺母叫:带尼龙防松锯齿法兰螺母。现在只知道它是美标的,1/2"-13UNC.哪位知道它的外形尺寸或者知道哪里有生产,请告知。谢谢!!!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

楼主,摄影水平有待提高!看不清

楼主:

手机拍的,将就一点吧

楼主:

清楚的试试

网友:

见到过,也用过,但是不知道参数

网友:

给你个电话,你问问看:0512-57730602

网友:

这种一般的五金手册上有的

网友:

缸头盖锁紧螺母(具有防松性能)江苏海门金奇达紧固件厂有,联系人陈经理137062811212

网友:

1/2英寸美制60度一英寸13牙粗牙螺纹,
看看有效尺寸只有二牙半是有用的。
去查查专业的美制螺纹手册

网友(2007-12-03):
引用 楼主:
清楚的试试

拿它到标件厂家去问问便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防松螺母吧!看看机械手册上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