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谁能帮我区分一下这两个电磁阀

楼主(2007-08-09):
我现在有下面两个电磁阀,可不知道上面标注的数字代号是什么意思,这两个阀有什么区别?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楼主:

各位仁兄!有谁能帮忙的啊,谢谢了

网友:

风云大虾:从阀位机能图看是一样的,通径看不出来,标号是端子号,查一下电控图即可。

网友:

楼上已经说清楚了。

好不容易我会一个.......

网友(2007-11-02):
从阀位机能图看是一样的,通径看不出来,标号是端子号,查一下电控图即可。

网友(2008-04-11):
你应该提供以下型号.电磁阀机能是一样的.有可能不同的只是通径

网友:
这两个应是在一张图中的两个相同的或是相同机能的电磁阀,只是电磁阀的电磁铁的标注序号不同。在欧洲的图中多这样标注。

网友:
谁能帮我区分一下这两个电磁阀

一样的,只是电磁铁的标号不一样

网友:
流量的大小看不出来,机能是一样的,那就电气那方面有不同,最好问问电器的知不知道啊

网友:
电控的接线端子不一样。

网友:
对呀,这两个阀在系统中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标出了电磁铁的标号不同罢了!

网友:
只有接线端子好不一样.

网友:
动作序号不同吧,同一系统中有多个电磁阀都会标有序号

网友:
谁能帮我区分一下这两个电磁阀

这不是阀的型号,是阀在油路图上的编号

网友:
这应该在外方提供的图纸上,这两个的阀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编号的区别.

网友:
阀体本身应该没有区别,端子号不一样说明所控制不同的油缸或马达而已~
具体的找你们电气工程师,
但我建议你自己到现场沿阀体油管方向去找相应的控制件~印象会比较深刻~

网友(2008-05-21):
阀是一样的,就是电磁铁的标注标号不一样(接法不一样)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画的有点问题,台湾有中阀3C4和3C40,它门的符号基本相同,只是在中位的时候,3C40的A,B腔有阻尼,请查阅有关资料,看是否是这样。

网友:
这个标注是表示 电磁 铁的序号,为电气控制提供的原始资料,与液压阀本身没有关系,

网友(2008-07-09):
阀的机能是一样的,电磁铁标号是电气接线用的。

网友:
看不出来,线圈上面的字母和数字是电器控制图上面的序号,查元件清单应该清楚型号,光看图的话两个阀的机能是一样的。

网友:
准确地说,电磁阀没有区别,两边的标号,是电磁阀的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