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可以加工锥孔吗?---[图,请教]

楼主(2007-08-09):
有一个模具需要内锥和外型的四方同轴,考虑用线切割一次装夹来加工。具体尺寸见图,模具由图中的模块×2组成,考虑用整块材料,切割好锥孔,外型,然后一分为二(割缝不影响使用),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内锥可以车出来,然后以内锥定位割外形,再一分为二

网友:

车或者镗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简单,只要直接在线切割时,给扳个角度,就可以进行锥度的切割了。

网友:

线割本身就可以摆角度的,只是你的角度有点大。不知是不是另外需要夹具!

网友:

好像有的慢走絲可以吧?

楼主:

慢走丝好贵的阿
二楼,你好,车好锥度后,割外型的时候怎么定位?

网友:

楼主:车内锥时车一端面与内锥孔垂直,一锥孔及车出的一端平面做基准做定位芯子,割外形。

网友:

定位芯子可以夹在分度头上,割好两侧面,旋转90度割另外两端面。

网友:

一端面及锥孔车好后,以端面做基准磨另一端面,(可以少割一面)定位芯以孔及平面定位,芯子可以夹在分度头上,割好两端面,旋转90度割另外两端面。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好不好

这个东西虽然没标注尺寸但是LZ说了一次装夹  说明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具体工艺是这样的

一、毛坯下料、粗加工
二、热处理(如果没有可以不用)
三、平面磨磨六面到位
四、线割加工(慢丝)

注:LZ你说做成整个然后切开。我认为这样不可以,线径0.25mm +放电间隙0.01。如果这样的零件都能使用的话那我意见你使用 快走丝  或者 中走丝。

网友:

那你忘了一道工序了,楼上大虾,最重要的锥孔还没加工。^_^

网友:

楼上的  你不知道线割可以加工的吗?

网友:

你预孔都没有,怎么割呢,^_^

网友:

楼上大虾  不要挑战我的工艺好不好

我是单个做的, 侧面线割需要什么 穿孔?

网友:

而且你上面提到快丝呀什么的,快丝可以割锥度孔吗,请教13楼大虾了

网友:

可以   非常肯定的说可以

网友:

大虾啊  拜托多去现场走动走动

无锡可是精密加工的天堂啊

这个都不知道那还怎么混啊~

网友:

我是讲楼主的工件快丝锥度孔可以割出来吗

网友(2008-03-12):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了在程序中把斜度 带上 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2008-12-18):
用线切割就很简单
可以的

网友:
反正觉得不划算,第一是工价太贵,第二是线切割对孔的公差不好控制。
你可以先车孔,后加工外围的四方,用锥孔定位加工四方,如果夹具没什么大问题,这样比线切割省的多。锥孔和锥形定位夹具配合的同心度很高的,应该能达到楼主说的工艺要求的。

网友(2010-04-08):
再加个轴应该可以吧,不过好像大部分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
线切割可以割锥度的,只是有角度限制

网友:
線割直接可以搞定!如是要求不高的話,快走絲好點。銑削,車削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0-09-04):
一端面及锥孔车好后,以端面做基准磨另一端面,(可以少割一面)定位芯以孔及平面定位,芯子可以夹在分度头上,割好两端面,旋转90度割另外两端面。

网友:
你这是直孔加锥孔  线切割割不了

网友:
慢走丝可以,但不是最佳解决方案,呵呵,有时需要变通一下

网友:
应该不可以 ,角度太大了。

网友:
谢谢。非常有用的,谢谢了

网友:
线割??   我怎么感觉不能的 呵呵  上面人说扳个角度 是的 没错  但是钼丝始终和锥孔成同一个角度 这个怎么保证  不是太懂  我去车间问问去  。。。

网友:
同意前楼意见,没必要用线切割割这个锥孔

网友:
线割本身就可以摆角度的,只是你的角度有点大。不知是不是另外需要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