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容器,温度升至60℃时,物料就会粘---[请教]

楼主(2007-08-09):
   我有一个容器, 原先是用304不锈钢材料做的,规格直径1米左右。现在因温度升至60℃时,物料就会粘。

! O0 z H5 _+ F5 ~1 z

现想改进一下,表面喷一涂层什么材料使其不粘(前提是无毒)?或者整容器改材料也可。

, I3 [- W b% d3 m m% ^/ D

不知道哪位老师能有好的建议?

网友:

涂层不耐温。可以选择耐高温涂层。

网友:

不锈钢表面做涂层做何目的?

楼主:

因工作状态时,会有60℃左右的温度.那样物料会粘在不锈钢容器上.所以想涂一层耐温度而无毒的材料,可以让物料不会粘在容器上面.就如不粘锅一样.

网友:

特氟隆就可以啦,做这种喷涂的厂家很多的

网友:

可以选择310S不锈钢材料(因为:据报载特氟隆也太不安全------可能有毒)

网友:

不锈钢容器内表面的表面粗糙度如何?把它搞成镜面抛光试一试....

网友:

楼主你要把条件参数说全撒---加热的物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