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常用电子元器件检验规程及方法?

楼主(2007-08-09):
那位有的话传一下,谢谢

网友:

都是基本电子元件如:电容、电阻、变压器、可控硅、三极管、二极管...,对于学电子的这应该是基础知识吧。

楼主:

我指的是检验方法或者说是检验作业指导书怎样编排比较实用,这样的话,稍微懂一点的人一看就知道去做》

网友:

好像没有现成的,LZ可能要自己费一番心思了啊

楼主:

换个提问的方式,

嗯,,,你拿到一个电子元器件或芯片从表面上可以基本判断是否在过关,然后在做下一步的检验

网友(2007-09-09):

推荐给楼主一本参考资料:
书名:《怎样用万用电表检测无线电元器件》
编著:任希林 郑浩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 7-115-04473-2/TN·449
定价:9.00元

楼主: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求常用电子元器件检验规程及方法

谁有提供下..联系mjrz1993@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