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与端面之间的垂直度如何检查?---[请教]

楼主(2007-08-09):
大家对于主轴一类的外圆与端面之间的垂直度一般检查吗?

不检查是靠工艺保证?还是别的什么,检查又是怎么检查的。

求教

网友:

工艺保证,一刀车下来,如果没什么太高要求应该都没问题的。
检查可以用V型块定位外园,然后用百分表打端面。

网友:

CMM可以轻松搞定!!没有CMM也可以用直角尺.

网友(2009-03-25):
很容易,做个环规,保证平面度在0.005以内,放入外圆后,用塞尺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很容易的,普通的量具就可以搞定

网友(2010-06-26):
用直角尺加塞尺测,根据你要求的角度公差进行换算塞尺大小

网友:
用爱德蒙得气动量仪测啊,我可以做,快速而且准确。

网友:
检查可以用V型块定位外圆(外圆不能有大小头,大小头对测量出来的精度有影响),然后用百分表打端面

网友:
有CMM的话 测端面测圆柱 求垂直度
没有的话 用上面大侠的方法都可以
我认为6楼最好
你要把圆柱贴在直角尺上然后旋转测间隙最大的地方

网友:
感觉直角尺方便一些~~~

网友:
在没有CMM的情况下打表更精确些。

网友:
请教9楼楼主,CMM检查要不要建立坐标系啊

网友:
另外我再发一个跳动量仪,这个就是以外圆为基准的,大家肯定看得出来,需要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