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这个冲压模具?---[图,请教]

楼主(2007-08-10):
模具应该很简单,但兄弟是外行,还需高人指点,急用,谢谢!
冲压不锈钢板,厚0.4mm。
给个经验值(建议值就行)
1.凹模凸模间应该留多大间隙?凹模留多少?凸模留多少?
2.凹模凸模的边倒角多大为好?
3.还要冲个直径12mm的孔,用冲头多大直径为好?冲孔多大为好?
4.用顶针吗?给个建议。
5.冲压需大概多大的冲床?
注:图上厚度为15mm,其实12mm就行。

网友:

给个经验值(建议值就行)
1.凹模凸模间应该留多大间隙?凹模留多少?凸模留多少? (0.01--0.02 )
2.凹模凸模的边倒角多大为好??????????
3.还要冲个直径12mm的孔,用冲头多大直径为好?冲孔多大为好??????????
4.用顶针吗?给个建议。(要用)
5.冲压需大概多大的冲床?(没算 大概25T)
注:图上厚度为15mm,其实12mm就行。

网友:

1.凹模凸模应该留间隙单边0.015mm.凹模不动.凸模放小

% r q

2.凹模凸模的边倒角0mm为好.
3.还要冲个直径12mm的孔,用12mm冲头.
4.用冲头。
5.冲压需大概25吨冲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