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油缸里加弹簧,应该注意些什么?---[请教]

楼主(2007-08-10):
请教!想在油缸里加弹簧,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该弹簧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是当减震缓冲用吧

楼主:

加力助推,不知能不能起加速冲用

网友:

可行,但我认为有一定难度.
除非弹簧弹力很强,缸径相对较小.

网友:

达到加力助推把系统压力压力提高不就行了吗?我搞过该设计,主要就是对弹簧的计算问题,有事忙了,楼主的要达到的目的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谢谢各位!
能起加速作用吗?
弹簧的计算不成问题,是否要对缸、杆作些保护?

网友:

起加速作用?
用一个蓄能器试一试,

网友:

要加速还不如将油缸前进时两端进油(差速缸),加压时只后腔进油前腔回油(压力大)

网友:

楼主是否用来做缓冲用?

网友:

损招

楼主:

蓄能器加了,也是差速缸。
问题是想要更高的速度。

请问第11楼,为什么说是损招?

网友:

加弹簧也可以,作用不是很大,计算一下就知道, 先算一下弹簧的死长度,得出最大的初始力,看看有多大的加速度,分析一下作用就知道了, 楼主一定要很高的速度,只能采用高压的气动系统,只要气动才可能瞬间推动一个物体产生很高的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弹簧也可以,作用不是很大,计算一下就知道, 先算一下弹簧的死长度,得出最大的初始力,看看有多大的加速度,分析一下作用就知道了, 楼主一定要很高的速度,只能采用高压的气动系统,只要气动才可能瞬间推动一个物体产生很高的加速度。

9 N6 s. E Q

归隐耐侠所言极是!能给个参考吗?

多谢!

网友:

用气液缸吧。。。

网友:

楼主,我认为加弹簧起不到加速的作用,油缸的运行速度取决于缸径和油泵的排量.如果油泵的排量达不到你使用的速度要求,你加多大的弹簧也没有用,你总不能让无杆腔产生真空吧.
如果你的油缸比较小,弹簧比较粗的话,还要考虑回程的问题.
我认为加蓄能器是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加大油泵的排量也可以考虑.加弹簧只能说是损招.

网友:

大厦大厦在

网友:

应该注意安装后是不是会影响液压缸的行程,及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认为加弹簧起不到加速的作用,油缸的运行速度取决于缸径和油泵的排量.如果油泵的排量达不到你使用的速度要求,你加多大的弹簧也没有用,你总不能让无杆腔产生真空吧.
如果你的油缸比较小,弹簧比较粗的话,还要考虑回程的问题.
我认为加蓄能器是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加大油泵的排量也可以考虑.加弹簧只能说是损招.

& I6 m& u6 d m

如果我在无杆腔内加压缩弹簧,再把无杆腔开‘天窗’--就是不接任何油管,直接和大气相通呢?

这样,就成了有杆腔进油时压缩弹簧,放油时弹簧推动活塞快速运动的机构了。

有时侯,非常规方法也可以达到特定的效果的。呵呵。

我只是想探讨一下加了压缩弹簧,对油缸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

这时你弹簧仍然还还要克服有杆回油阻力,我感觉该方法不太理想。

网友:

20楼说得对,加弹簧最少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果油缸压力不大,可以考虑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楼说得对,加弹簧最少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果油缸压力不大,可以考虑用气缸.

一并回复20楼。

起初就想用气缸,但考虑到气缸的允许速度最高只有3M/S(SMC、CKD)而油缸可以达到5M/S。控制回路都差不多。当然,用气时可以不用油了,这一点确实方便许多。

 o9 {

对油缸(或气缸)进行些许改造就可以不考虑油(气)阻了。